神州 优雅 A410-P60 开机1分钟后 cpu温度从30度一下跳到88度 请问哪位师傅遇到过?

楼主(2014-03-26):
神州 优雅 A410-P60 开机1分钟后 cpu温度从30度一下跳到88度 请问哪位师傅遇到过?cpu换过 现象一样 散热器换过 现象依旧。

网友:
到底有没有88度?烫不?

网友A:
是不是bios出问题了,用手摸过吗 88度瞬间就非常烫手了   有些检查软件不一定准的   大家都懂

网友:
楼主试试把风扇改常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出问题了,用手摸过吗 88度瞬间就非常烫手了   有些检查软件不一定准的   大家都懂

手摸不烫,鲁大师检测的,有可能bios问题 我正在试刷bios

网友:
要分清楚是CPU带测试文档 还是CPU座有个温度检测电阻  CPU不烫 也有可能是CPU故障 我遇到过是CPU问题 换了就好 原来CPU上去就会报95度

网友:
不管开机多久温度始终保持88度,机器不死机,就是有些卡。风扇转速很高。手摸散热器不烫 。没找到对应机器的图纸。有图纸的师傅共享下也行。多谢!!

网友:
首先要把外在的因素都排除掉,再搞本身的,这样子会清晰很多

网友:
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