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RSMRST#偏低引起的不上电

楼主(2014-03-26):
一块华硕的P5KPL-E,接到板子先目测外观,板子背面有几道划痕,目测没有断线,装假负载 插诊断卡 ATX电源,短接开关之后没反应,不上电。

  按时序先检测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HZ,3VSB,RSMRST#,再查触发跳变PWRBTN#,SLP_S3#,PSON#.
  测量CMOS跳帽3.3V正常,VCCRTC就可以不查了
。接着测晶振两脚压差0.1V--0.5V正常
诊断卡待机电源灯常亮,3VSB正常,查到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时电压只有2.37V,它是有3VSB直接上拉,明显偏低
打值正常,就想跑下线,看点位图跑线,跑到上拉电阻那竟然没通,肯定是线路断了,仔细观察,3VSB经过上拉电阻之后到板子背面有划痕切断线,因为不太明显,第一次观察没有看到,补线之后,RSMRST#3.3V正常,再次触发正常上电

第一次发帖,学习中,勿喷。。。

网友A:
基地出来的就是基础好

网友:
实地的的  思路 就是清晰

网友:
果然思路很顺,一步到位

网友B:
实地就是好 有机会 还是来实地

网友:
不上电的板子喜欢直接测RSMRST#

网友:
上电几大条件  呵呵呵  只要按步骤来 一般都能找到问题

网友:
思路很清晰。就是焊的不好看……

网友:
嗯,能按时序修,不错

网友:
不错啊。要是我以为桥坏了呢

网友:
这些电压偏低还能上电,没有理论跟细心,还不好查

网友:
强大,rsmrst#为高,触发。

网友:
思路清晰,如果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跑线追电阻,我会换IO,再换SB,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就是好 有机会 还是来实地

是啊,在实地能学到更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个都能修好

网友:
维修还是有方法的

网友:
实地的都那么厉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地出来的就是基础好

呵呵,有机会就到实地学习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明确,学习了

网友:
RSMRST# inter 不触发的关键测试点

网友:
楼主真细心 能找到断线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的

网友C:
断线了为什么还有2.多..南桥出来的信号就有这么高的电压么..我修几个断线的都是上拉没有了基本都是0.几V的.没遇到1V以上的

网友:
超级给力啊 学习了

网友:
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学习

网友(2014-07-11):
楼主飞线不是很给力

网友:
这个信号很少见是电压过底。。一般都是无电多点。。

网友:
RSMRST#  这个信号我修台式主板还真没有量过,只有修笔记本的时候量得多!,以后要改改了。呵呵

网友D(2015-10-18):
引用 网友C:
断线了为什么还有2.多..南桥出来的信号就有这么高的电压么..我修几个断线的都是上拉没有了基本都是0.几V的. ...

只是轻微断线,其中产生电压的原因是中间存在接触电阻。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基础很重要,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基础功夫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轻微断线,其中产生电压的原因是中间存在接触电阻。

,rsmrst如果断线,跑线很麻烦的话 断开原来的线 直接找3vsb上啦过来到io可以吗

网友:
修好了,就分享出来,很好

网友:
懂时序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