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求助啊电源板无输出。

楼主(2014-03-26):
缺件板找了一块一样的板子把缺件的补上通电结果管子被击穿。跟换后再次通电7552芯片只有6V再次检测换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管加芯片现在启动供电持续供电都是16V但是无输出,反馈正常,求思路,没辙了该换的够换了,光耦断开也没输出

网友A:
都击穿了,肯定短路了,先把短路修好再说。

网友:
短路好了啊,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击穿了,肯定短路了,先把短路修好再说。

短路好了启动持续供电有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