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G41C-M LX开机一分钟掉电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3-26):
本人新手今天拿到一块华硕PSG41C-M LX的板子开机一分钟就掉电把cpu供电拔掉又不掉求大神指导。

网友:
华硕掉电的板我仍的比修的多

网友:
那估计要主查VCORE这块了,主控加焊下,换个U试试等等,今天我修了一个跑98有时可以显示的,刚开始也是没什么思路,后来来基地找了下真有人遇到那种情况,就是BIOS旁边的822电阻,据说华硕822排阻易坏,你看CPU供电那块有无822呵呵

网友:
参照4PIN掉电维修吧  CPU供电问题

网友:
你说你 拔掉 不掉电   那不是 机都不开   怎么掉电   你说的掉电 能开机  吗

网友:
华硕的板   一般 不开机大多会掉电

网友:
华硕的板 好多不跑码就会掉电的

网友:
可以跑码开机都正常了大概一分钟就掉电

网友:
这个可以捍桥试一下的,华硕的主板不能理解

网友:
修主板有时候需要用跳跃性的思维还好点.基础和时序是不能丢.但是别老是去一根筋就好..多代换下总可能会有收获..第一次费时间.下次遇到差不多的就好办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注意一下CPU那块的电压

网友:
这个板查一下PSON#,这一条路的电容电阻,在电源插座旁边有两个电容,容易坏,换了不行,顺路跑到IO的PSON,也还有个电阻,一般是那两个电容,此板我修过好几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