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跪了,求帮助...上U掉电

楼主(2014-03-26):
具体什么板我不太好说 在网上压根没资料..
好像是英特的,主板上写了G41V什么...
搞了半天换了管理芯片

然后呢,修了半天 没什么头绪了 无意中摸了下晶振 开机不掉
换了晶振也是如此
桥也做了。上U秒掉电。。 (开机后迅速摸晶振就不会掉)
和4PIN没什么关系。

网友:
测全板供电,南桥小供电,s3#是否不正常?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啥呀……

网友:
上U掉电,你还是查CPU供电场管正不正常吧。这个一般是供电场管有短路导致的多

网友:
是INTEL原装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