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不跑码【FF-FF]请指点。

楼主(2014-03-26):
我有一块杰微JWC61M的主板AM2单桥2代内存上电不跑码,芯片组供电都有,诊断卡时钟灯微亮,按复位键灯闪,不知道怎么搞了,唯一发现2条;8#PG3.85付和DDR2代1.8付为1.93v上拉0.95v正常吗?刚开入门修电脑技术不好,第一次发帖请同行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在期待之中,不过我今天排除了一个问题,就是内存电压1.93v是正常的。

网友:
加焊桥就可以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

网友:
你先查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刷个BIOS程序

网友A:
BIOS已经刷了,结果涛声依旧,不解的是原BIOS读出来的是空的全是FFFF,桥已经加焊了也不行,明个闲了在植株试下,到时间再发消息,亲们继续给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已经刷了,结果涛声依旧,不解的是原BIOS读出来的是空的全是FFFF,桥已经加焊了也不行,明个闲了在植株 ...

修好了没有

网友B:
PG是不是有点低啊  你跑PG线看看是不是进I/O了  吧I/O的脚翘起看看PG有无变化

网友(2014-04-26):
没修了,搞不好,桥也值了,没办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是不是有点低啊  你跑PG线看看是不是进I/O了  吧I/O的脚翘起看看PG有无变化

是有点低,IO带换过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