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通病维修 (解决)

楼主(2014-03-26):
昨天接到一台asus笔记本 开机电流10左右到1.206a左右后时而0.8965a时而1.206a 不停的波动 看到这样的笔记本 真是有兴趣修 可以增加自己的维修成功率 而且也能增强自己的信心 大师们都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 P& R- [) Y+ f+ Z5 Q
       不过这台笔记本是集显的 而且是amd的 更加让我确信自己的判断结果 再就是客户自己说 笔记本买来已经3年多了 没修过 意思就是连青灰都没做过 并且 前一周左右 朋友借去玩 几乎是一周没关机过 就更能说明问题所在关键了 客户自己说开机一伙就很是烫手的
废话不多说 报好价格 客户同意后离开 就开始了维修过程 拆机 我去 那灰尘 都可以用泥土盖在主板上来形容 反正就是说一塌糊涂的脏 清理工作花去20分钟左右 并进入了正式的维修 为了确保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还特地打了下对地阻值 以便不必要的麻烦 忘记说是什么问题了 当然是显卡了 也就是北桥 amd的集显 出现这种的电流跳变 百分之90都是集显的北桥出问题
       肯定了故障点 开工 记得以前老师傅告诉我 amd的桥焊接一定要控制好温度 不然很容易爆桥的 于是将以前的英伟达的桥温度换了 降低温度 贴好硅晶体的保护垫 上助焊剂 开工 一切顺利 突然来了个说买个耳麦 聊天过头 客户离开 机台已经鸣叫 马上就要降温了 手忙脚乱的按下延长时间 还好 不过还是慢了点 继续加焊了30s左右 桥没能动起来 没办法 只能放弃 太久对桥不好 就停止了
        抽了只闷烟 上cpu 内存 显示器 开机 6下就上1.6a左右 继续上升 1.8a  乐了 肯定能亮机了 眨眼功夫 亮了 高心啊
        今早开始装机 在显卡出加片大大的铜片  上硅胶 改风扇电路 装好机器 通知客户(今早比较慢 忘记型号了 不好意思啊 这是小问题 只为分享 不求其他 大师们不要嘲笑哦!)

梦1场 -8 重复资料
ぃ青春苦短 -10 严禁灌水
小段2010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欲望泯灭人性 -5 神马都是浮云
淮安笔记本维修 -1 电流10左右是多少?
不是国宝的熊猫 -5 明显复制而来,乱码都没去掉!

网友A:
将以前的英伟达的桥温度换了 降低温度

想问下,英伟达的一般用多少温度?
AMD的一般用多少温度??

网友B:
AMD的一半都是显卡虚焊的较多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差不多天天都可以修到

网友:
这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是不是碰巧啊

网友D:
风枪吹下直接收钱,机都不用拆,下次来时已过保

网友E:
我还以为是什么通病呢

网友F:
都神人啊,顶一个

网友G:
这个貌似不是通病吧

网友H:
AMD是好东西,维修人都喜欢啊

网友H:
有的焊一下不好用的,也就用几天,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I:
AMD的没焊好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J:
累不累啊 你这是去抄的文章 我之前看过这篇文章的 没什么技术含量你都转来发  哎。。。。

网友K:
这种机器维修很那个吧

网友L:
学习力,以后修的时候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M:
AMD北桥容易虚焊,应该用有铅的温度焊,用无铅会爆

网友N:
呵。。爆桥了就杯具了。

网友:
K40的机子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以前的英伟达的桥温度换了 降低温度

想问下,英伟达的一般用多少温度?

AMD要加铜片,改长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一半都是显卡虚焊的较多

是啊.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差不多天天都可以修到

大多数AMD

网友:
AMD的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AMD的桥或显卡90%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吹下直接收钱,机都不用拆,下次来时已过保

返修率高....声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以为是什么通病呢

AMD干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神人啊,顶一个

网友:
AMD的就是北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貌似不是通病吧

AMD的笔记本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是好东西,维修人都喜欢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的焊一下不好用的,也就用几天,碰到好几个了

我都是重植...返维率底

网友:
引用 网友J:
累不累啊 你这是去抄的文章 我之前看过这篇文章的 没什么技术含量你都转来发  哎。。。。

甲你浪带你见扑 !兄台.请你尊重我的创作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D的没焊好很容易返修的...

我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机器维修很那个吧

AMD干

网友O:
做北桥  能用多久啊  一般几个月就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力,以后修的时候不用走弯路了。

AMD的干

网友:
引用 网友M:
AMD北桥容易虚焊,应该用有铅的温度焊,用无铅会爆

外面没胶的就不会爆.我一般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呵。。爆桥了就杯具了。

外面没胶的就不会爆.我一般重植

网友:
笔记本是AMD的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做北桥  能用多久啊  一般几个月就返修

散热处理好就不会

网友P:
ATI 温度承受能力差,是不能太高的。

网友Q:
  看完了·  AMD 桥虚焊· 你居然写了那么多字·  你不累么·

网友R:
这好像是常见的故障吧,很多机器都有出现吧

网友S:
看到底看明白了,你说 的是北桥虚焊了。加焊是吧?

网友T:
返修很高啊,这个北桥

网友U:
hehe ,amd都这样呵呵

网友:
显卡虚焊的

网友V:
温度控制在多少, 是焊台,还是风枪, 贴好硅晶体的保护垫是什么东西

网友O:
我碰见这样的直接发北桥 显卡一起换

网友W:
AMD桥没那么容易焊死吧?笔记本的我基本上都都是拆下来重植的。植死的很少、

网友X:
很容易返修,最好换新的

网友Y:
敢问是ASUS K40AB吗?  不一定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Z:
其实焊AMD的桥注意观察什么的,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返修率高呀

网友:
算是通病吧。。

网友:
AMD机器一般建议客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P:
ATI 温度承受能力差,是不能太高的。

ATI是AMD的。但AMD承受能力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完了·  AMD 桥虚焊· 你居然写了那么多字·  你不累么·

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好像是常见的故障吧,很多机器都有出现吧

AMD的机子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到底看明白了,你说 的是北桥虚焊了。加焊是吧?

加焊返修率高,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返修很高啊,这个北桥

重植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U:
hehe ,amd都这样呵呵

是的。希望厂家多做AMD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V:
温度控制在多少, 是焊台,还是风枪, 贴好硅晶体的保护垫是什么东西

你百度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碰见这样的直接发北桥 显卡一起换

AMD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W:
AMD桥没那么容易焊死吧?笔记本的我基本上都都是拆下来重植的。植死的很少、

温度不要太高控制下就不会

网友:
AMD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X:
很容易返修,最好换新的

重植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Y:
敢问是ASUS K40AB吗?  不一定都是北桥的问题

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Z:
其实焊AMD的桥注意观察什么的,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温度

网友:
是amd的北桥都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算是整个AMD平台的通病

网友:
这种机器是经常维修过的,发热量有点大,不适合打游戏!

网友:
路过,打个酱油

网友:
我里个去啊!板子什么型号的都不知道 啊!就给修好了啊!真是人才中的少有,(比三板斧都牛逼啊!)

网友:
长经验了 路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以前的英伟达的桥温度换了 降低温度

想问下,英伟达的一般用多少温度?

无铅的 IBM内部灌胶的我一般217加5.6秒即停  其他我一般设置在230度过10秒停 几乎很少爆桥    有铅的195--210足以

网友:
我一般在温度差不多的时候,去轻轻的碰下桥,只要桥会动,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要返修的

网友:
什么板号都不说,真是。。。

网友:
amd的机型加焊容易反修

网友:
AMD北桥不行。老出问题

网友:
AMD北桥容易空焊,要注意散热

网友:
谁不知道AMD的桥跟显卡 还有 CPU 容易坏 这叫通病?

网友:
温度控制在多少,不太懂

网友:
第一没机器型号
第二一看就是在哪发表了再复制来的
第三不清不楚的写完
忘LZ下次多写点好帖

网友:
我只能说我已经看过了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通病总结很完善啊

网友:
风枪吹容易返修,还是重置比较好........... 影响信誉........

网友:
大部分加焊北桥

网友:
你买的什么高端CPU 还能降低温度啊·

网友:
基本上来说 所有的AMD北桥都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AMD要加铜片

网友:
AMD的问题就是多哦!

网友:
AMD桥是爱坏 加铜片使的时间长

网友:
这贴真有人气

网友:
你说的是AMD的通病吧

网友:
装B 的太多了,不差你一个!

网友:
经常搞的,ASUS这笔记本

网友:
什么东东,如此加焊多久返修

网友:
这是复制过来的啊, 大哥, 我服了你了

网友:
加焊AMD的芯片需要怎么注意温度呢

网友:
AMD的桥是毛病,但是为什么不先用风枪加热看能不能点亮,再BGA呢。。

网友:
冲这个名字来的 竟然和标题没有关系,还有 P& R- [) Y+ f+ Z5 Q& 这个啥意思?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