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I5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03-26):
今天修一个宏基E1-471 二代I5 独显机器,机器开始是进水在待机芯片和CPU供电芯片附近,进水不是很多有轻微腐蚀清理完水渍,插电源待机0.182 有短路的地方 。用手触摸待机芯片RT8223P发烫 找到一个TPS51123带换 上电待机正常 。问题是上电到0.173就掉电 测主板各个供电 除了独显电压没有 CPU 电压没有 其余电压都正常。看时序应该是先出CPU供电 才有独显供电  现在CPU供电芯片TPS51650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37脚VIN  19V   14脚VREF 1.8V   16脚VR-ON  3.3V    18脚 19脚 20脚 阻值都是80左右 电压都是1.03v    34脚GPWM1也有高电平  更换了一个TPS51650  情况还是一样 南桥BIOS刷了一个    现在不知道应该测哪里  希望大师指点  谢谢了

网友(2014-07-10):
打个南桥试试,HPWRGD

网友:
这种应该是HM65的机吧?南桥基本上都会坏!换个试试吧

网友:
这种出不U和显卡供电的碰到好多都没解决,真是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