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按开关到0.05掉电

楼主(2014-03-26):
HP 4421s按开关到0.05掉电  3V 5V没出来   RT8206B 芯片 IN:19V  LDO:5V  REF:2V  芯片换过也一样不出35v 后继断开了也不出 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A:
这机子待机是多少呢,掉电还是根本没有触发动作呀,这机应该有图呀,3V5V是待机就有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待机是多少呢,掉电还是根本没有触发动作呀,这机应该有图呀,3V5V是待机就有的还是?

待机是有的 0.01 触发到0.05掉下来  不知这个是 待机就有35V 还是 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B:
有没有示波器,有的话看看开的瞬间有没有三V或是五V出来,如果看不到,把3V或是5V的电感断开一个量另外一个看有没有瞬间电压,如果有,看看他瞬间是不是能到正常值,3V和5V都要这样试一下,哪一个电压值不够那就是他的问题了,我以前修过的这种情况多半是35V滤波电容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示波器,有的话看看开的瞬间有没有三V或是五V出来,如果看不到,把3V或是5V的电感断开一个量另外一个 ...

  问题找到了   是ADP_ID 接地了 导致ADP_EN信号不打开 使PQ3不导通  19v供电无电压 35v就更没有

网友:
小短路啊,···············

网友:
原来是小短

网友:
应该量一下各电感的阻值呀。

网友:
小短路 待机电流应该能看出来的额。

网友:
先量各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C:
按开关会到0.5的电流,怎么可能会没有产生3.3和5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开关会到0.5的电流,怎么可能会没有产生3.3和5V呀?

楼主表达不清楚啊。。。。。。。。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啊

网友:
要不刷个bios看看

网友(2014-04-27):
楼主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没 待机 又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