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进水维修

楼主(2014-03-26):
客户拿来说是进水了  摘开里面很多腐蚀地方 清洗半天  上电看待机0.13  不正常  待机3V电感对地偏低才有90欧  不对了  待机3V去了很多地方  只有图纸 没有典韦图  哎呀  这真的让人头疼   我没有耐心找  就丢在旁边  不修了   第2天没有事做 在拿回来看看看   慢慢的找吧  哎呀反正闲着  找到u1啦 U1第一脚了有电压了 +3vS 怎么早出来了  不对了  找到地方了  然后  开始找+3vS是由那个开具的 找到Q111这里  由SUSP这个信号开具的  现在怎么提前出来了呢 看看u39 这里是待机3vALW转换成+3V   U39没开机G及应该是低电平 我测看是19V  不对了   那在那里把个电压拉低的呢  找到Q111这里SUSP这里应该是高电平过来的   怎么测没有电压    然后找到Q117 这里是SUSP#转换成SUSP的地方  Q117 1脚那里接+RTCVCC 很明显是电池电压  测看没有电压 不对了 难道Q117坏了  没有坏 是Q117一脚从电池段线了 飞个线过来 正常了 待机正常 可以触发了 后面cpu电压 由不出来  看CPU供电芯片 主供电没有  飞线过来  OK 了  很不容易啊  这里我也不多说了  下班了

g470 LA-6751P_53P 1125A.TextMark.pdf

网友:
楼主工作这么晚才下班啊 辛苦 辛苦

网友:
学习了在次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是啊  生活部容易啊  我每天都是这么晚   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生活部容易啊  我每天都是这么晚   累啊

辛苦了楼主,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网友:
谢谢关心························你也一样

网友:
进水机转换电压就爱出问题

网友:
羡慕嫉妒恨 学习了

网友:
..挺有用的,辛苦。

网友:
都快11点了才下班。 楼主是睡在店里么?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很快找到了关键维修点,一块板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先从什么地点入手(如果初步检测都正常的情况),楼主找到这个先出来的3VS,随着这个问题找出了其它的问题,不错,看似简单,实为复杂呀!

网友:
这一般就是进水机器的经典故障了。学习了,不错的。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RTCVCC 断线,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RTCVCC断线,+5VALW 应该有电压呀?

网友:
很明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但错别字也太多了吧  看起来费劲啊。

网友:
开始没看到下面的SUSP#转换SUSP的NPN三极管,我还以为SUSP是开启信号,我就想了待机就有开启信号,这么厉害,看清楚了之后才发现开启信号是SUSP#,这么设计完全多此一举,直接用SUSP#多方便啊、LZ思维比较清晰,我看了图纸,没时序图的,不仔细看,也许就忽略了。

网友:
楼主啊看得累人哇,总算看懂了,逗号句号都没有几个,连贯一口气看下去的

网友:
电压提前出来了啊

网友B:
说了很多,没有说重点。Q117的SUSP# 和 3V COMS相关联位置 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了很多,没有说重点。Q117的SUSP# 和 3V COMS相关联位置 在哪里。

看来你不会看电路图 VCCRT不是电池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不会看电路图 VCCRT不是电池电压啊

哦,是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不要一段文字后面跟几个图。这样大家需要 上下拉网页。

网友:
进水机确实不好修,我总是哪儿进水搞死哪,实在不行再慢慢查电路图..

网友:
进水的机器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下班真晚·  我以为我8.30已经很晚的了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真是高,三两下就找出问题。

网友C:
思路很清晰啊!不错。没点位图的板子,不是经常修的话,很累的,LZ辛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很清晰啊!不错。没点位图的板子,不是经常修的话,很累的,LZ辛苦啊!

谢谢 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