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不启动

楼主(2014-03-26):
华硕M2N68 主板不启动,点开机键不开机,开机角有5V的电压,我测量了PCI插槽A面 14角有3.3V电压,我测量, 开机角和IO芯片76角是连着的,我感觉是IO芯片坏了,也害怕是桥坏了, 请给位高手给指点指点,重谢

网友A:
开机条件满足了 没有  你不在换IO

网友:
这个主板一开始显示能开机但是显示器不显示,以为是显卡的事情,结果显卡没事 ,开了几次机后,在开机就没动静了,就不启动了?

网友:
怎么没人关注我呢  帮帮忙啦

网友(2014-05-18):
对啊!高手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些小白提出来的问题都这么的不屑一顾啊?再说了,版主们也应该尽尽职责吧!要不你开这个论坛有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条件满足了 没有  你不在换IO

总扯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有屁用啊!楼主要的是具体的维修思路。

网友(2015-08-08):
我的也是,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