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3 换好了触摸屏, 显示屏无缘无故半边暗, 求助!!!

楼主(2014-03-26):
今天收到了一个客人, ipad 3 , 换触摸屏,  打碎了, 换好了触摸屏,  开机后一切正常, 等客人来拿的时候, 开机起来, 就屏幕一半暗一半亮,  左半边正常, 右半边, 明显很暗,  有没有高手知道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需要更换什么配件。。。  谢谢高手啦,  , 不然要赔一个ipad 啦

网友:
换屏,换触摸板的时候被你压着了

网友:
换过屏幕了, 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有没有考虑屏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哪点没装好,或者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一般 清洗下接口

网友(2014-05-06):
我的之前也是因为触摸屏坏了更换触摸屏导致这个问题,后来维修的帮拆开主板重装以后暂时解决,后来如果调节亮度的话问题如初,开始重复开关机后也可以暂时解决,现在不行了,右半边屏幕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是暗的,升级恢复也不能解决,应该不是系统或者软件问题,楼主加我扣扣交流下呗,273367062

网友:
是不是装屏的时候没关机吧 主板LED背光电路烧坏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麻烦,急需高手来解惑。

网友:
led背光电路坏了

网友:
z这个要修LED的背光线路,看看信号 和评上的背光控制IC是否虚汗了

网友A:
找块电池换下,应该可以好,然后再把原来的电池换回去。应该是主板对原来的电池兼容有问题。互换下电池,再换回来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主电源坏了

网友(2014-06-11):
阴阳屏了,主板背光供电线路问题

网友:
屏接口处清洗下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屏的主供电有问题 和电脑的一样 苹果的一直很谨慎也许就是你换屏的时候把保险烧啦 仔细想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块电池换下,应该可以好,然后再把原来的电池换回去。应该是主板对原来的电池兼容有问题。互换下电池,再 ...

你的方法你试过吗 我觉得不太好用呢 我知道可以放静电 不知道还可以这样的 只是讨论哦

网友:
对啊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啊兄弟

网友:
建议,。在换个试下

网友:
感觉和背光驱动电路有关。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主板屏线接口接触不良  要么就是屏线问题了  一般还是不要通电维修比较好

网友:
换个 外屏  赔整个     麻烦啊!   祝你好运   希望不要贴一个  机子

最怕这样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