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显示器花屏求助

楼主(2014-03-27):
故障情况:
能正常使用1~3个小时,然后屏幕开始不稳定,主要表现是屏幕白色增加,画面变模糊,与此同时鼠标不能用,这个时间大概4秒左右,随即恢复正常,鼠标也恢复正常;10秒之后屏幕又开始变模糊,周而复始。
如果显示器关闭一段时间(n个小时),再开机,同样能使用1~3个小时,然后重复出现上面情况。

请师傅们指导下思路。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三个小时看故障是否依然如此,先确定是不是屏电路的事,不是屏的事着重驱动板,刷个程序什么的,实在不行改个驱动板

网友:
逻辑电路或屏软排上的芯片有问题,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