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本本硬盘转半分钟就停了

楼主(2014-03-27):
开机提示要输硬盘密码,本想用WDR5。3搞定,但报错,观察发现硬盘转半分钟左右就停了,什么情况?求高手解释,感谢!

网友:
停转不是磁头就是固件,看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固件坏了,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是否真的加密,如果,真的加密,磁头就是好的。

网友:
WDR报错是什么信息,
就算是空板,也能看到电路板的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