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97维修 板号820-2327-a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3-27):
近来同行生意比较好,我们修苹果的接的机也多。今天修了两台,一台是a1278 m97 一台是a1286 k19i ,后面一台是暗屏,比较简单,换升压芯片就好了。主要讲讲m97, 机器配置不是太高,双核 p8600,单桥b2。
现象描述:电源灯不亮,不触发。
过程:这款苹果的绿灯亮才能触发,量电源接口的 adapter—sence信号,有 3.3 v,但还不亮

再量 s5状态下电压, ppbus 有 12v,也有3.42v,但没出3.3v和1.0v ,待机芯片 u7200  tps51125 工作条件,16pin,供电有,6pin开启信号往前追,=P3V3S5_EN_L,

开启信号为SMC_PM_G2_EN ,应为高电平,实测为 0V, 由 I/O 发出,无开启信号有两种可能,一为前级或者芯片本身拉低,测量i/o工作条件,供电,复位,时钟,都已具备,但还是没发出开启信号,修到这里,走了弯路,由于手上有同一型号i/o,直接更换,但开启信号还是不出。开始怀疑i/o不良,继续更换,但还是涛声依旧。开始静下心来,想了想,量3,5V待机芯片各关键引脚,并无短路,直接给SMC_PM_G2_EN 一个电压,3.3v,1.05v,都可以出。绿灯不亮是自然的,这时突然想会不会是u7200不良,更换芯片,绿灯亮了,短接开机点,电流判定为亮,原以为可以交差了,一接屏, nndx,又是暗屏。量关键信号,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65988196/QQ/WinTemp/RichOle/[LXSI(@_K[%25I1L%7BFY)XW81P.jpg

果然无,量 u9701工作条件,LVDS_IG_BKL_PWM无 3.3v,平时修到一般是桥问题,但还算简单着手先考虑刷 BIOS,刷完后果然有惊喜,桥竟然发出了LVDS_IG_BKL_PWM,有时还真不能凭经验修机。再接屏,终于看见熟悉的苹果 logo,至此修复。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65988196/QQ/WinTemp/RichOle/5NQBK(%60OG2Q@)UJ0E$XA98R.jpg

附上电路图和 bios

网友:
链接是什么啊,看不到啊?

网友:
又是在哪个论坛复制过来的,有这么多的难码?

网友A:
没编辑好,各位,不好意思,截图没弄好 ,1565988196是我qq,   我写的都是自己修机的过程,明天再发个,有图有真相。大家需要苹果图纸和资料,可以找我 for free

网友:
下来备用!

网友:
修台苹果多少钱啊

网友:
看机器配置了,同行300起步

网友:
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学习了

网友:
大师级的维修。。。

网友B:
刷BIOS会解决暗屏的问题吗?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4-05-08):
学习了  我这有个还没修好呢

网友(2014-08-18):
这个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会解决暗屏的问题吗?是什么原理?

BIOS,有定义脚位的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编辑好,各位,不好意思,截图没弄好 ,1565988196是我qq,   我写的都是自己修机的过程,明天再发个,有 ...

那有没有遇到过A1466刷了BIOS不开机的情况

网友:
我修到一台A1278开机有“帮”声无图像。

网友:
先下你的BIOS试一下。

网友:
刷了BIOS 涛声依旧。

网友:
虽然文章是盗用的,但图纸是好多西

网友(2014-09-27):
楼上的我对你无语,学习共享才是王道。

网友:
图纸能用吗,正好需要

网友:
保存着以后有用

网友:
近来苹果机器修的也很多了,其实苹果秀熟练了 ,很快的,都一个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编辑好,各位,不好意思,截图没弄好 ,1565988196是我qq,   我写的都是自己修机的过程,明天再发个,有 ...

你的图片发给我,我给你补上去吧

网友:
对的,苹果的上电时序熟了,应该都不难。但苹果很多都是进水机,腐蚀断线的很多,电路基础好的同学应该很快上手的。现在的新款机,6系列和7系列的上电有些差别,还是可以研究的。现在我的维修量一个月有150台苹果左右,招收学徒,希望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2014-10-31):
楼主真是一路杀过来啊不容易 啊

网友:
都是凑合着用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