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198显示器信号灯正常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4-03-27):
华硕vw198显示器信号灯正常屏幕无显示 无信号也没有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板电压呢???外接灯管亮不亮!!你这说的不详细怎么回答!只能告诉你不是驱动板就是电源板或者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电压呢???外接灯管亮不亮!!你这说的不详细怎么回答!只能告诉你不是驱动板就是电源板或者灯管

请教一下电源板电压怎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电压呢???外接灯管亮不亮!!你这说的不详细怎么回答!只能告诉你不是驱动板就是电源板或者灯管

外接灯管上面两个不亮   只有下面的亮

网友:
外接好的灯管看看正常吗   如果有一组不亮  就是高压板坏 换    如果亮一半可能是高压包坏

网友:
改高压板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