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个芯片组的电感们的正确电压的和对地阻值

楼主(2014-03-27):
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越详细越好 之前发过一次 为什么不给过呢 哪不符合要求了吗

网友:
就如你所说的各种芯片组有各自的电压。。太多了。没办法一一说出来。。

网友:
这个要靠自已找好的板子多打多量来总结 经验 不是死的

网友:
LENOVO B550 进水。称从键盘进水,拆机PU401及周围腐蚀,(板号 LA-5082)清理后上BGA烤后,接电无待机。测量PR401不通,PU401的6脚线烧断,换上接好测量1脚无REF,怀疑IC坏,换后(板上料件52471)待机OK,上电OK。
PL402=135  PL401=128  PL501=110  PL502=012  PL202=149
上面这是个一个机器的维修记录。不要再去找什么各电感的电压  对地。不同的板不同的数据,靠自己平时积累。(135  128等等就是对地数据)

网友:
我觉得就算别人把个主板的 电感 阻值和电压 都说了,你也不一定记得住。如果你都记住了,那么你也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个真需要经眼积累的,我只知道H55 H65 H76这些芯片组PCH的对地值通常35欧左右,CPU要稍低一点,想问一下你都正式维客了这种问题还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