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笔记本 大短 待机电流0.8 电感拆完了 请指点

楼主(2014-03-27):
IBM    x32    大短   待机电流0.8     电感拆完了      CPU电容也拆完了    感觉像南桥短路      待机不知道哪里发出滋滋的响       各位看官给点意见

网友A:
响声可能是MOS管发出的  待机短可拆公共端相连的MOS管 拆一个打一次阻值

网友B:
这种机可以直接换板的,才100来块钱一片。

网友:
可能是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待机就不正常  看看3 5 v 供电

网友:
你要知道是几V短 才好查啊

网友:
滋滋声音  可能是 IBM的通病  做工方面的技术问题。  0.8A,用手 只要1秒 就可以感到很烫。2秒能出泡。。

网友:
用万用表量电压吧。看看3V 还是5V短路 ,用烧鸡大法 搞定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可以直接换板的,才100来块钱一片。

话是这么说    可是不能遇到问题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声可能是MOS管发出的  待机短可拆公共端相连的MOS管 拆一个打一次阻值

这方法估计行    一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