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W6000I一体机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板号PIG41F M/B

楼主(2014-03-27):
联想扬天W6000I一体机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板号PIG41F M/B,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上来说了,因为是一体机没修过。

网友(点评):
查开机电路,测5VSB、3VSB、开关脚电压有无跳变、晶振压差(最好看波形)

网友:
电源问题居多

网友:
~~你先把触发条件测一下——一体机的确很少修,不是太了解哦。。。

网友A:
先换电源试试压。待机什么的先看看有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按修主板一样的

网友B:
这个板子是19V, 你可以把主板拆出来,搞根烧机线焊到那个电源那,用电流表试试,不加电一般就是他原装的电源坏了,要不就是南桥那边,祝你好运。

网友C:
去年我也修过这个机器 我修的那个是电源故障 希望楼主 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源试试压。待机什么的先看看有没有

谢谢提示,我看看了这一体的主板,发现这块主板是用一个小4P接口19V供电的,和笔记本的主板供电方式差不多,我拆坏ATX电源的小4P接上可调电源输入,这时电流上到了0.013,主板中的LED1待机指示灯亮了,主板有3V 5V待机电压,但是按开关键也不能触发。想想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拆出来测量只有0.9V换了一个电池能触发亮机,看来这电源坏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修好就OK 了   这种机器   就当台式机来修   不开机  先看电源 再看主板有无3 5 V

网友:
这个可以接 可调电源的   看看有待机没

网友:
  其实一体机和笔记本的维修方法差不多

网友:
可能电源的肖特基击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19V, 你可以把主板拆出来,搞根烧机线焊到那个电源那,用电流表试试,不加电一般就是他原装的电 ...

谢谢提示,我现在拆了电源出来,型号是:OT9002,里边的是用一块TEA1752LT PFC主动式和反激式开关电源集成块,我看了一看电源板上没什么零件烧黑烧糊的,查了这个TEA1752LT的资料,1 脚是重点。我现在测了一个1脚,电压在15-20V之间跳动,无19V输出,我用可调电源外接供电调到22V电压,稳定输出19V,每次都有输出,但是为什么电压在15-20V跳动是不是1脚接的电解电容等有问题我在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示,我现在拆了电源出来,型号是:OT9002,里边的是用一块TEA1752LT PFC主动式和反激式开关电源 ...

这电源有一个通病,有个电容爱烧坏,你看电源板的背面是不是一个电容烧坏了,在哪个位置倒是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也修过这个机器 我修的那个是电源故障 希望楼主 一步一步排查

谢谢回复,我查看了一下TEA1752LT的上电时序,要想反激式部分电路工作正常要以下几步: 1:16脚HV内部启动电流源的高压输入(输出在1脚)必须有300V以上电压
2:1脚VCC电压在22V
3:5脚LATCH锁存保护电压大于1.35V
4:10脚FBSENSE反激变压器取样输入小于0.63V
5:9脚VOSENSE PFC输出电压取样大于1.15V
6:3脚FBCTRL反激控制输入直接连光藕在4.5V-1.5V之间

从以上条件看第2条电压没具备。我在好好查查,限流电阻、整流管、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有一个通病,有个电容爱烧坏,你看电源板的背面是不是一个电容烧坏了,在哪个位置倒是忘记了。。

已经修好了,谢谢,在查了1脚的外接电容,限流电阻,二极管都正常的情况下,我想想是不是虚焊引起的这种不稳定现象,因为以前修显示器常碰到虚焊不稳定的现象,于是我把电路板的所有焊点都加焊过一遍,奇迹出现了,一次插电就成功输出19V,这样拔插几十次,每次都有电压输出,上机测试12小时OK!!附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