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变压器已经短路的节奏吗?世界之星电源

楼主(2014-03-27):
             次电源 故障表现为   待机5V 都有  短接绿黑线  变压器2个脚就爆炸火花出来,已经烧一个洞洞出来    打箭头 的地方我仔细观察,没发现连脚呀~~求解释

网友A:
先查有短路吗。不过这电源真心没怎么修过。

网友B:
短路的问题最好修了

网友C:
这个电源什么牌子的 是不是用了好多年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 变压器线圈老化扎间短路了

网友D:
推挽放大故障导致 13007 工作异常 击穿基极将300V加在这个绕组 烧毁推挽开关变压器   个人认为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电容峰值抗可能不够,300V周边电路与线圈的阻可能有问题

网友:
天关电源搞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有短路吗。不过这电源真心没怎么修过。

最要问题 就是没有发现短路 待机5V 都是正常的  一通电 就磅的一声爆火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问题最好修了

问题就是没有发现短路了~~~测量那2个点  是不导通的,单是就不为什么 会爆火花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什么牌子的 是不是用了好多年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 变压器线圈老化扎间短路了

这个电源 坏过很多次13007  就是真的,都没有怎么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挽放大故障导致 13007 工作异常 击穿基极将300V加在这个绕组 烧毁推挽开关变压器   个人认为可能是这样的

推挽放大 故障?说的光耦吗?我认为是光耦~~13007  2个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挽放大 故障?说的光耦吗?我认为是光耦~~13007  2个都是正常的~~~

两颗NPN 三级管 1815 或者8050 推动这个变压器   变压器推动13007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推挽放大故障导致 13007 工作异常 击穿基极将300V加在这个绕组 烧毁推挽开关变压器   个人认为可能是这样的

想知道这个问题简单,吸焊下主开关管、推动变压器,主开关检查有没损坏短路(一般短路严重应该烧保险了),推动变压器的匝间电阻测量记录下和好的对比一下。个人浅见,焊下二只主开关管并检查其电路,确定二极管4148没击穿、小电解不短路后,再通电短接绿地看看推动变压器是否还有火花,如果没有则测其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主开关管的B极电压),这样就能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这个问题简单,吸焊下主开关管、推动变压器,主开关检查有没损坏短路(一般短路严重应该烧保险了) ...

我想你是回复错地方了 .....

网友(点评):
这是给楼主看的,只不过刚好续上而已

网友:
就这么几个东西,看有没坏的

网友:
推动变压器有一绕组是通+300V电压的,可能是这个绕组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就是没有发现短路了~~~测量那2个点  是不导通的,单是就不为什么 会爆火花出来

可能板存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