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P 321 不显示,求经验

楼主(2014-03-27):
求指教,求师傅

网友A:
你把故障现象说出来,我们好帮你分析,你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
放弃,直接换主板。

网友:
你不按开关也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故障现象说出来,我们好帮你分析,你不说怎么帮你?

显卡吹过 电流在1.3安左右 就是不显示

网友:
外接屏幕看看是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