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图纸怎么看哪个是独立显卡电感啊

楼主(2014-03-27):
没有图纸怎么看哪个是独立显卡电感啊

网友A:
跑电路啊
显卡旁边的电感都有可能是
拿万用表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电路啊
显卡旁边的电感都有可能是
拿万用表量

哪个与显卡上的电容通了哪个就是嘛

网友:
你不会打阻值啊?老手就看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与显卡上的电容通了哪个就是嘛

是的   开机的时候量下电压也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与显卡上的电容通了哪个就是嘛

显卡电压一般在0.8V-1.5V之间。

网友:
一般都在显卡旁边。

网友:
用万用表划,显卡跟那个电感能划通那个就是显卡供电的

网友:
楼主还是去看看,跑电路基础知识吧。好好学学,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