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945G故障

楼主(2014-03-27):
联想L-945G主板,开机时CPU风扇和主板风扇狂转,但系统不能启动,插侦测卡灯亮无数字显示,手触CPU温度不高,似乎没有加电,请教大虾,是什么原因

网友:
狂转,先测有没有供电再说,没有就修吧,有供电再看有没有复位
如果有复位不跑码就相对难修些,你这样说,摸有屁用,你不会用万用表测,用事实来说实

网友:
看你这情况 好像CPU没供电
先找找 电都上全没有

网友:
什么叫似乎没加电,没过电怎么开机,先看看所有电压正常不...

网友:
CPU没有加电

网友:
以前修过几块DELL的板也是开机风扇狂转  后面查到是CPU座子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