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G41MT-D3

楼主(2014-03-27):
技嘉主板GA-G41MT-D3不开机 有待机

网友:
怎么维修求解啊

网友:
咱还能再精简不?
您这是想考研坛友想象力,还是要挑战汉语的表达能力

网友:
换了IO后自动上电  不跑码   CPU供电不正常  怎么搞  12V有

网友A:
请先查INTEL芯片组的五大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再查触发电路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先查INTEL芯片组的五大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再查触发电路的信号。

INTEL芯片组的五大待机条件是什么 触发电路的信号是什么  我新手一个

网友(2014-07-21):
表达不清楚,问题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