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四灯改双灯

楼主(2014-03-27):
请教各位大师,高压板四灯怎样改双灯啊

网友A:
两个灯管分别查两头 另外两头 接两个2KV   10J 瓷片电容

网友:
自古真相在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灯管分别查两头 另外两头 接两个2KV   10J 瓷片电容

多谢指点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灯管分别查两头 另外两头 接两个2KV   10J 瓷片电容

2KV   10J 是什么意思啊,刚接触显示器 还不懂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KV   10J 是什么意思啊,刚接触显示器 还不懂 求指教

蓝色瓷片电容上面标的有   你看嘛  耐压2KV  容量10P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色瓷片电容上面标的有   你看嘛  耐压2KV  容量10PF

哦  好的 找到了,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好的 找到了,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看板子  有的板子 保护电路比较严格的 接电容都没用

网友:
用一个大电阻串一个电容更好

网友:
高压去保护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  有的板子 保护电路比较严格的 接电容都没用

哦 如果 接电容 不管用 就不能改双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灯管分别查两头 另外两头 接两个2KV   10J 瓷片电容

3kv.  10j可以吗,没找到你说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3kv.  10j可以吗,没找到你说的那个

  耐压高点没得事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