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花屏

楼主(2014-03-27):
戴尔1464花屏,客户拿来时,外接如图花,内接不亮,加焊显卡,之后,屏幕亮了,正常,装机,放了大概20分钟电影,黑屏了,再开故障依旧,花屏,靠,加焊,还是花,换显卡,换完好了一会,又花了,郁闷,重植显存,植完后,好了大概几分钟又花了,换显存,故障还是一样的花,无语了...
换过CPU,换过内存,不接硬盘一样花,内外一样。每次做完显卡或显存开机会好一会!

网友:
cpu换过没啊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的花,不接硬盘外接内接一样

网友:
谢我什么啊,还没答案呢,正郁闷呢!

网友:
看下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不会是电容滤波方面的问题吧,LZ不妨不要考虑显卡,考虑下其它因素呢

网友:
显卡有很多组电源的查过没有

网友:
搞显卡啊 ,呵呵

网友:
如果还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搞搞 显存试试

网友:
看显存的 显卡的供电正常不   把显存一起换了

网友:
外接怎么样?排除一下上半身,还有屏线接口会不会虚焊......

网友A:
外接一样花的话测一下显卡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样花的话测一下显卡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客户等不急了,拿走了!

网友:
你那估计还是电路的问题,,看看供电才是真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做的过程中弄掉东西了。

网友(2014-04-26):
还是显卡问题,有耐心就再换一个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

网友:
碰碰到过这样了的换显存好的

网友:
先换个CPU看看 。不行 加焊一下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