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MA8 主板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27):
故障现象:不触发
版号:DA0MA8MB6E0

测待机电流7MA偏小,18MA左右,测3/5V没有,查3/5上管供电电感PL17,PL16+19V,应该是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测PPQ5控制极接近+19,应该没导通。没有图纸呀,下了个充电IC资料。

测DCIN 19V正常,ACIN 0.3-0.5波动 查R6 R7 阻值正常,怀疑MAX8724坏,换了一块,测ACIN 2V左右,ACOK 6V左右 3/5V正常 开机了。故障比较简单老鸟飘过。

网友A:
又一个芯片坏的,如果手里有芯片都可以这样一试了,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这么好运气

网友:
简单点 不过希望大家都能可以分享一下图纸

网友:
我是新手,不敢随便动芯片。只能反复检查外围。确认无误了才敢动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不要轻易动手,动手最好就中要点

网友:
这样的  零件不好搞网易修不好还要去运费还不如 换主板

网友:
笔记本主板怎么换,很多好贵的,客户不同意 啊。

网友:
有芯片换  直接换掉快速  简单判断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确实比较简单的,秒杀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了。。楼主

网友:
max 8724可以有别的芯片代吗?

网友:
思路清晰,小故障秒杀

网友:
厉害啊,但是 我不会告诉你我是来偏分的。

网友:
捷威MA8 这是笔记本还是什么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板子正常关机后就开不开了什么问题

网友:
哪位大神帮我支支招啊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呀,掉电

网友:
有时候不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换芯片!多学习点这方面的关键测试

网友:
先换着试,不行在查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压没过吗

网友:
这种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种问题找 AC_IN AC_OK 还有就是查隔离保护后公共点事不是有短路?

网友:
学习 了 ,可以哦

网友:
有图就是好

网友:
看图纸真心好

网友:
新手还是需要学习这些内容。

网友:
楼主挺不错的,还把图纸贴出来,学习了

网友:
判断准确,不错

网友:
没有图纸,也只能用找充电芯片啦

网友:
思路正确,没电路图的时候只能查下IC引脚定义是非常有效的

网友:
常见故障。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无论简单复杂 都是经验的嘛

网友:
还是要多准备一些料板啊

网友:
一般确定是芯片问题才下手

网友:
修到过 这款机器 ,故障 好像差不多  ,也是换8724

网友:
小问题,修的不错,小心谨慎

网友:
学习了啊   啊 不哦错

网友:
这逆向思维运用的熟练啊,要我,直接量不短了,短接管子了,

网友:
赚到钱就好,难不难修不重要……

网友:
运气真好,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

网友:
好运气转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芯片坏的,如果手里有芯片都可以这样一试了,谢谢楼主分享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广达的保护隔离不过很多都是充电芯片引起的,基本上都是充电芯片发出ACOK去打通保护隔离的管子.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不错,小故障秒杀啊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通病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少的啊,图纸也不好搞

网友:
直接把控制极拉低,强制导通,

网友:
不错,现在新板没有图纸乍修哇……

网友:
分析的过于简单了。呵呵。

网友:
小芯片怀疑可以及时更换,免得耽误时间

网友:
不认适配器,讲的简单详细。不错

网友:
捡的吗,这么快

网友:
一看 2测 3换   不错

网友:
很好的分享 有帮助

网友:
有时就是一点点小问题  不及时解决就会造成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