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A330BW 右边不显示,刷程序没用!!!!

楼主(2014-03-27):
故障就是右边不显示,分辩率也正常1440 900的,按自动调整没用,刷程序也没用。。

网友:
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显卡驱动重装下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笔记本外切的。。。  看起来像分辨率的问题啊

网友:
外接试试,外接不行换一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重装下试试

我用的分屏器,另一个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笔记本外切的。。。  看起来像分辨率的问题啊

1280 800 这个能正常,但是调到1440 900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80 800 这个能正常,但是调到1440 900就这样了。

直接接主机,然后显示器里面有那么个设置的,仔细找找
设置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很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要么显卡有问题,可以换台主机试试啊,也可能是刷的程序不对啊!

网友:
程序不对吧 多找几个刷

网友:
换个屏试试,外接

网友:
楼主啊 这是分辨率不对的节奏啊

网友:
按键上个有“自动调节”试了吗

网友:
ni ba 你把分辨率在往高调调试一下。    只是1440*900是这样?

网友:
肯定不是直接接主机的。接的破分屏器。还一定要说分屏器好的。

网友:
换主机试试。菜单中不能调吗??

网友:
显示器没有问题,是分屏器不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