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风扇一会转一会 停 导致死机

楼主(2014-03-27):
今天有个笔记本要修   说是  看电视的时候  经常死机    我打开一看 风扇也转   而且风扇里面没有什么灰尘       于是就用鲁大师检测了一下    cpu温度一直上升      到了73度    电脑就关机了         我想着就检修吧   把风扇线拔了    用万用表测出来一个5v  的电压 (之前风扇的电压时3v) 把风扇两端  给焊上去了  这样一来风扇转的速度快了  而且是一直转   cpu温度不就不会上升了  那样电脑不就不会自动关机了   后盖一装    完事收工    装完有测试了一下  第一次用鲁大师检测的时候   一切正常  cpu温度保持在40一下     又没事多测了一次      完了     风扇不转了 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重新打开后盖   把风扇装在一个5v供电的电源上面   呼呼地一直转     风扇  没有坏啊   又测了一下板子上面接风扇的电压  也是5v   一直不变的   为什么风扇会一会转一会不转的   是不是风扇的问题         还有就是    为什么风扇有三根线  不就正负极 两根吗   另外一个是干嘛的         拜托各位高手了       虚心求教

网友:
有的是两根线,有的是三根线,有一个是温控。

网友:
有个事控温的!

网友:
对。 温控的。

网友A:
红供电,黑接地,黄温控

网友:
值得学习下  我 新手

网友:
过来学习了    这种情况风扇是好的   直接给个5V   让他一直转

网友:
有根线是温控!!有的电脑温度要达到一定的度数风扇才会转!!比如戴尔有的机器!!还有一种可能风扇有问题 但是这种几率比较小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如果解决问题的话 告诉大家什么情况!!求学习

网友:
今天看了G455笔记本图纸 。。。没发现温控的!只有fan——spped,只是ce速的而已!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温控的,那么就应该达到指定的温度风扇才会转,

网友:
时转,时不转,换个风扇试试吧,我见过转的,转速不够的

网友:
过来学习了   我遇到过风扇狂转的,现在本子还在我手里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供电,黑接地,黄温控

原来还有温控啊~~~~~~,学习了,

网友:
是风扇反馈给EC 告诉EC风扇现在的转数是多少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有的是两根线,有的是三根线,有一个是温控

网友:
检查温控芯片、KBC、刷新BIOS·····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
温控测速有的剪掉温控风扇全速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供电,黑接地,黄温控
这个是准确的吗,我是新手,如果真是的,那就又学到的新知识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感觉还是风扇问题,如果有此类风扇可以替换试试,还不行就只能修主板了。

网友(2014-04-29):
LZ修好没有,给大家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