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个8G的固态硬盘

楼主(2014-03-27):
今天拆了个8G的固态硬盘  PE里显示80G

网友A:
那还可以用啊   能用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可以用啊   能用就赚了

能用啊  在装系统呢

网友:
怎么来的,花了多少钱。 能用就好

是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客户换硬盘是留下来的!
   现在用来试机!超有用!还耐摔!

网友:
很小,看着简单 ,但是超耐用

网友:
8GPE显示80G??那到底都少G?

网友:
8G 装个系统 在带个大硬盘开机速度是不是会快很多啊

网友:
用 SSD 做系统,开机和运行速度是会快,,,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8G好像没什么台大用。我也有个装个系统跟普通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你是说这个是个假的固态硬盘吗 刷成80G 其实是个8GU盘  那能用的话 速度能快的了???

网友:
才8G,是不是那种华硕的EPC 701H上网本上拆下来的,

网友:
速度很慢吧

网友:
速度应该不怎么快

网友:
再加个F就可以升级为16G的了 呵呵

网友:
就几张图片

网友:
这假的…………。

看上去就是升级版U盘,只是接口换成SATA,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8G的固态还真少见

网友:
我看到了还剩下三个F的位置建议加上去

网友:
y这个不用拆.我本来就有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