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T420 温度报错主板

楼主(2014-03-27):
今天遇到一个T420 温度报错  不知道是H8问题 还是稳定芯片坏了

网友:
bios  刷下试试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忘了咋么弄好的了

网友:
风扇坏了吧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开机就报的错吗

网友:
来张图片啊  看到图片才好下手   如果是简单的报错就好搞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温度这个先看你的风扇。有时候风扇有问题也会报错的

网友:
  先随便换个风扇  借口一样的就知道啦

网友:
怎么个报错法,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要报错 fon error  风扇就坏了

网友:
怎样报的错?是不是FAN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