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70-sg45 跑码2B 2C 不显维修案例

楼主(2014-03-27):
一msi  870-sg45板 跑码2B  2C  不显。。。跑码好像是乱码,,,先下个BIOS刷下,,,好不容易找了个BIOS (官网没有)刷了还是一个样,,看来没那么容易 ,,,摸芯片没有异常发热的    。。。

这时想了想    可能是南桥设备有问题 。也会引起如此跑码,,D1  D2   D5   2B  2C       ,,,,,内存已过,,要么是显卡不过,最有可能是南桥设备。。。于是开始查网卡,USB  ,声卡等,,,,,最后发现,,所有USB  供电都没有,,》》》》USB  供电管子,受控于南桥,,上BGA加焊, 还是一个样,,,找到供电管子的输入短接输出脚。。供电有了,,,板子也显了,,,OK

网友:
楼主,这三个管子都同时坏了吗,这样直接短接?

网友:
这也太牛叉了吧

网友:
这么多管子同时坏吗  不可能吧

网友:
还有 你怎么短接的呢

网友:
意思是管子穿了对地了?

网友:
接住是说 usb供电腿 和5v直接连起来吗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在USB口后面有个小6爪的东西坏了吧,,导致USB口没供电所以跑马不过,你这样实际上从别的地方给了个5V..

网友:
这个是USB接口的双路供转换芯片,待机时使用5VSB供电,开机后使用VCC5供电,把管子拆掉后直接将VCC5连接过去就行。

网友:
你都检查出来了    怎么不先检查电路   要直接上BGA哦

网友:
这样修的话,同样的故障下次坏就会坏南桥,总感觉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