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源板信号定义?

楼主(2014-03-27):
手头有2块三星的电源板,一块上面有2个信号: B-DIM      DCR    一块上面是 A-DIM   B-DIM  ;2块板子是否可以通用?  3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A-DIM为模拟亮度控制信号(ANALOG)。
B-DIM为脉冲宽度亮度控制信号(PWM)。
DCR为动态对比度(Dynamic Contrast Ratio)。

网友:
学习了。解释清楚了真好,以前维修就是接上能亮就好,不知道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IM为模拟亮度控制信号(ANALOG)。
B-DIM为脉冲宽度亮度控制信号(PWM)。
DCR为动态对比度(Dynamic Contr ...

谢谢,两款板子能不能互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