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不触发

楼主(2014-03-27):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5本本,版号 LA 4102P intel独显
拿来开机不触发,插适配器接口灯亮 心想应该是BIOS问题,于是拆机开刷在坛子里找了2个BIOS刷上去都还是没反应 ,奇怪
于是测各个电压
待机电压3v5v正常
EC供电3.3V 复位3.3V  ACIN 3.3V
ONOFFBTN 1.0V是不是不正常呢?

这个R593一头是3.3V 一头是1.0V

EC换过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4-3-28 10:54):
EC ADP_ID 只有0.6V 电源插头ADP_SIGNAL 那里是1.2V 正常不

网友:
同一款机型  也有好多病  不止一处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啊 没修好

网友A:
用客户的原装电源开机的吗,有些机器用转换头是开不了机的,如果是客户的原装电源  那只好修信号了

网友:
换一个原装的适配器式一下

网友:
太搞笑了,电源口led不亮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客户的原装电源开机的吗,有些机器用转换头是开不了机的,如果是客户的原装电源  那只好修信号了

是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
刷BIOS又不是万能的

网友:
EC BIOS你没找对啊

网友B:
这个机器不就是一个BIOS吗

网友:
用你上次亮机的那个bios试试。

网友C:
l楼主切记要注意电源这块  用原装的  别搞了半天是电源的问题你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楼主切记要注意电源这块  用原装的  别搞了半天是电源的问题你就悲剧了

是原装的哦

网友:
怎么解决好的

网友:
来个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就是一个BIOS吗

CQ45好像有两个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待机正常   就是不触发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ADP ID电压不正常。。。。

网友:
南桥挂了南桥挂了

网友:
1.0V不正常   正常也是3.3V

网友:
ON OF 这个信号 是开关的电压! 是不是IO拉低了? 你IO也换过了 。 那就去找ONOF 这个开关信号还去哪里了 估计被拉低了,,。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45的BIOS什么刷都不行

网友D(2014-04-26):
BIOS上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上传个

网友:
ONOFFBTN那里把R593用络铁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