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一体机开机闪一下就灭解决办法

楼主(2014-03-27):
联想B320I 一体机开机闪一下就灭解决办法

把下面几个BIOS 重新写一遍故障解决了。供大家参考。

EC BIOS 编号U9

网友:
这么多BIOS,眼镜都花了!

网友A(2014-06-08):
我今天遇到一个这样机器,有开机声音,灯管亮,白屏

网友:
没有确定是哪一个坏了吗?唰一个试一机排除下下。如果有十个八个那不刷死人啊。不过楼主这经验分享出来还是对后人功德无量的

网友(2014-03-27):
是PM25LD020 和PM25LD512,,,上面打错了,在这里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全发出来也好,免得到处找程序,麻烦,虽然用不到,谢谢了

网友:
今天正好碰到

网友B:
不会吧!这么多的BIOS都要重写,可能是其中的那一个有问题。

网友:
U20这个BIOS没有装上.

网友C(2014-05-12):
我一台B320机器显卡装不了驱动。一装驱动进进步了系统。显卡芯片换过。驱动也是官网的。有时候装好驱动能进系统怎么用都没问题 但是一重启又是不进系统。要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才可以,,,,有没有高手碰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D:
楼主你说的闪一下就灭 是指示灯还是屏 我有台屏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这么多bios都要写一遍?

网友:
楼主你刷完那个才解决问题呢?

网友:
有这事啊?  还真没
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B320机器显卡装不了驱动。一装驱动进进步了系统。显卡芯片换过。驱动也是官网的。有时候装好驱动能进 ...

可能是你驱动没对  你多试了没?
用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都要刷吗?楼主可以告诉我刷那个能好吗

网友:
这机器咋这么多BIOS

网友:
先收藏一一下一户学习用

网友:
如果是屏闪一下就灭,估计是显卡边上的bios,这么多BIOS出问题不太可能,肯定是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主板啊。这么多BIOS

网友:
BIOS 容易出错把

网友:
这么多都得写一次吗?可怜的分啊

网友:
我的也是闪一下就灭,没有过内存  刷了很多,还是没有好

网友:
都得刷啊????

网友(2014-06-11):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的闪一下就灭 是指示灯还是屏 我有台屏闪一下就灭了

灯管闪一下就来了。

网友:
请问是四个BIOS吗?

网友:
先收下,以后遇到用这个决绝

网友E:
楼主是指示灯闪下还是屏闪下  我的是屏闪下就黑,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指示灯闪下还是屏闪下  我的是屏闪下就黑,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屏闪一下,就来掉。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机子也是这个现象 ,刷完了你的的这些还是一样,其实已经进入系统 了就是不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2014-07-12):
我正在修一台B320也是屏闪一下就灭我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和B320一样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一样的机器,也是和楼主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也把楼主的这几个BIOS全都刷写了一遍,可还是老样子啊,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了,我的显卡也都换了。

网友F:
估计是显卡BIOS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呀,那就暂且相信你了

网友G:
楼主你是来骗分的吧,我的也是闪一下就灭,我刷一个试一次,四个都刷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好人一枚,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先下了个显卡旁边的bios程序试试,店里来了两台一样的机子,一个是升压板坏,一个和你说的毛病一样

网友(2014-08-14):
我EC 没有 刷其它都刷了 不管用. 一样的现像.

网友:
几个都要挨个重刷一次吗

网友:
感觉楼主是赚分。好像没人回复说刷了好的。我的是开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就是灰屏。感觉是显卡问题。加焊无果。下个BIOS试试。

网友:
真是晕了,一台机子里面竟然这么多BIOS?而且还要全刷吗

网友:
BIOS是一切故障现象都可能。

网友:
我有台b320的带电视的那种就跟你说的现象一样不知可以用不

网友:
这板有这么多BIOS 嘛 还没见过呢!

网友:
今天刚好接到一台,看没过保,直接送联想售后了

网友:
楼主确定你发的所以BIOS程序都是必须OK的吗?我4个全刷了还是一个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是来骗分的吧,我的也是闪一下就灭,我刷一个试一次,四个都刷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

我的也一样,刷了不行!!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bios 刷了还是不行,问题一样,有待高手解决

网友:
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说明和显卡的关系比较大,先刷显卡边的BIOS

网友(2014-09-14):
闪一下就灭和BIOS有关系啊

网友:
全刷了 还是不行 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B320机器显卡装不了驱动。一装驱动进进步了系统。显卡芯片换过。驱动也是官网的。有时候装好驱动能进 ...

换系统试试,你的进不去系统有什么提示?蓝屏还是啥?

网友:
有没谁修好的啊,分享一下~~~~~

网友:
郑重说明。楼主给的四个BOIS 刷上跟原来的一样 。没有反应。我从联想的内部得之。这种现象多是哪个显示屏的小板有问题。多是换哪个好的。跟BOIS  没有关系。有一种情况跟BOIS 有关。那就是换屏了之后,必须的刷BOIS. 由此可以得之。楼主是骗分的吧。

网友(2014-11-03):
顶下 没有积分了要顶才得

网友:
这个bios可不多啊    谢谢额楼主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b320联想一体机开机用一段时间蓝屏 ,换过内存,换过硬盘还是一样,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有这么多 BIOS 嘛 一台机关???

网友:
我的是B320,问题还是一样,刷了

网友:
我今天也是这问题,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现在是,215-0804026,4显存      这主板我估计还有8显存的 ,谁有和我这一样显卡 ,确定好的    上传一下    谢谢啦

网友:
厉害,你是屏高压或者灯管问题吗?

网友:
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先,有可能路子就来了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呀 。。我刷了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么多的BIOS都要重写,可能是其中的那一个有问题。

为什么我刷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个这样机器,有开机声音,灯管亮,白屏

白屏?我们是屏亮下就没了

网友:
好像 刷  都不行吗

网友(2014-12-17):
我最近手上好几台这种机器,也好多像楼主说的一样的机器,,也刷了BIOS没好,换了显卡还是不行,真是对这种机器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显卡BIOS有问题吧

显卡也换过,还是不行, 管是装驱动黑屏或者是蓝屏,还是有进系统声音。。换了显卡还是老样子,感觉这机器真是奇怪,碰到几台都没修好,都是换板

网友:
一体机BIOS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么多BIOS吗

网友:
楼主你确定不是来骗分的?4个一个一个试的都不行

网友:
好多BIOS。。。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应该不是真正的原因吧 楼主返修了没

网友:
先确定灯管是好的吗?高压板是好的吗?

网友:
4个BIOS 请原谅我没那么多分下载、 LZ是一次性全部刷完BIOS再去试机器?一般我比较懒 都是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像这类的贴,大家刷了他的BIOS都不行 。为什么还有个荐和火的标志。这样不是误导大家一遍一遍的去下载去试。到底刷了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的话,就不能关了这贴?或把标题改成B320I BIOS 把能解决黑屏问题的字眼删了?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的东西接触的太少了,谢谢版主分享!
苹果??我看到这笑了。。联想何时成苹果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的东西接触的太少了,谢谢版主分享!
,,,苹果!!!!????

网友:
楼主有心了。 是不是刷其中一个就对了。还是全部哦。

网友(2015-01-24):
花了20分,没解决。

网友:
楼主你是来骗分的吧

网友:
我也一样刷了4个还是不行。有刷了就好的吗?我感觉也是偏分吧。

网友:
四个我全部刷了还是一个样屏供电闪一下就灭了,我前面还碰到一台,正常启动黑屏,,安全模式没有问题,禁用独显也可以进去,估计是显卡问题吧,最后还是叫客户直接换板了。

网友:
没有听清,是闪下就灭,还是暗屏

网友:
4个程序都坏?四个都得刷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2015-04-01):
下这些要扣多少分呀

网友:
我刚遇到一台,也是闪一下就黑。应该不是升压板的问题,我测量了LED的开启信号,有一下而已,连接到主板上的小管上的信号也是有一下。这应该是主板没有发出LED的开启信号造成的,但具体是哪还没测到,
本想刷刷BIOS试试,但这么多人都说不行,不太敢去刷。

网友:
而且我把内存拨下来了,没有内存,也一样会闪一下哦。没内存肯定是不正常启动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我也修过好几台 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一样的故障 不行 浪费精力 浪费20分

网友:
刚看了这个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0362-1-1.html
他说的刷4个BIOS就是看你的贴子吧,不过他的不是你这样修好的
要遇到这机器,就把你俩的都试一下

网友(2015-05-15):
支持楼主!遇到一台一样现象的,刷显卡BIOS 解决问题。

显卡芯片边上BIOS 编号SPI1 PL25LD512.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