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显示器怎么换驱动板啊?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03-27):
显示器是原始故障是红屏    我用通用驱动板点上是正常的了    可是需要把驱动板换上去吧,  驱动板供电12V  跟接地接上了   还有一个开启信号ON  也给接上了   可就是没背光     LED灯珠是接在电源板上的    请问要让LED灯珠亮需要哪些条件   要怎么换啊

网友A:
为什么直接换驱动板呢   我觉得还是修它原板用起安逸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直接换驱动板呢   我觉得还是修它原板用起安逸些

颜色偏色啊    能怎么修啊 ?

网友:
市场上有单卖LED升压板的,你找找看 然后研究下。

网友:
能不能简洁明了的叙述下,看的我晕晕的

网友:
改换个LED升压板上去。

网友:
我就觉得直接换掉,那样稳定的多

网友:
亮度调整也要接上,没有亮度调整信号,LED不会亮。

网友:
偏色的话  不是mcu 坏 应该好修吧  RGB 三条 一样的电路 跑跑看啊   看样子 你的机器是升压条和 驱动板一体的   led 升压条应该在驱动板上  找找吧  和高压条一样 多一个亮度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