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3-27):
v470进系统掉电  裸板测试也是一样的 换了CPU 硬盘内存故障一样

各位大神指导指导啊

网友:
修到过的朋友 分享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
先谢谢了   这个机子还在保修期内的  被人家修过了

网友:
这种机子

网友:
是不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A:
V470好像也是铁壳MOS吧?查一查CPU上管有没有问题,一机直接摸它看看温度高不高,这机子小心点。如果那管子一但击穿的话,CPU百分之90都会挂的。

网友:
能进PE  或者安全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470好像也是铁壳MOS吧?查一查CPU上管有没有问题,一机直接摸它看看温度高不高,这机子小心点。如果那管子 ...

对。就是他的问题哦

网友:
cpu 供电铁壳MOS管发烫  上下管都换了 就OK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人多力量大。

网友:
果然是高手云集啊

网友:
楼主运气还算好的了,没击穿,不然CPU多半也要换

网友:
谢谢大家的无私奉献

网友:
用电池和适配器都会?。

网友:
用电池和适配器都会?。测测掉电瞬间各个电压都正不正常。

网友:
你还是查一下是什么引起mos管发热的

网友:
解决了 就好   钱来了啊

网友:
贴片的管子容易坏,我见过好几次都是cpu核心供电,不出电压

网友:
铁壳MOS管就是垃圾!

网友:
吧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的上官全部换掉

网友:
准好,,,,,,试试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有学了一点 这样的我暂时还没碰到呢

网友(2014-05-17):
论坛里有的是大神!

网友B:
cpu供电滤波不良啊

网友:
修好的就不错,我遇到几个无规律掉电的,没修好

网友:
解决就好!论坛力量大!

网友:
摸摸铁管子烫不烫

网友:
感谢大神的指教,受教

网友:
路过的小白顶一下

网友(2020-01-06):
V470是不是跟CPU供电爱坏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