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坐,菜鸟求助大神请进

楼主(2014-03-27):
主板上CPU坐怎么加焊方法比较实用,你们谁有好办法   来几个

网友:
台式机吗  还是笔记本  就用BGA机器加热就行了

网友A:
使用BGA返修台,选择无铅775CPU座曲线,运行加焊到结束就OK。

网友:
楼上的有图么?    775CPU坐曲线是什么   ?

网友:
一般加焊到225就行了

网友:
你们加焊的时候都放什么?    放助焊剂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BGA返修台,选择无铅775CPU座曲线,运行加焊到结束就OK。

            徐总直接让它跑完就OK了吗,不需要在中途已经融化的时候拿镊子动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徐总直接让它跑完就OK了吗,不需要在中途已经融化的时候拿镊子动它一下吗

CPU座不用动,直接跑完曲线。

网友:
BGA加旱,没有BGA,自已造成土炮!

网友:
首先要到些助焊剂上去,再放上BGA可以打九段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徐总直接让它跑完就OK了吗,不需要在中途已经融化的时候拿镊子动它一下吗

做cpu座子千万别拿镊子去动他,动了不能归位,不能喝桥相比

网友:
助焊剂都没人用?

网友:
加焊CPU座低部要稍高一些,注意周边的电容看火后。

网友:
  KINGBO BGA 助焊膏 无铅助焊膏 可以用上吗

网友:
用那种免清洗的助焊剂  就像酒精差不多

网友:
应该从后面加焊,在前面加焊cpu坐不化才怪。

网友:
220度 !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cpu座子千万别拿镊子去动他,动了不能归位,不能喝桥相比

这朋友说的好,这有针有孔的,真不像BGA那样在一个平面上可以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