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品牌原装机主板跑25修复成功!

楼主(2014-03-27):
接到一个主机开不了机,客户说被同行搞过搞不好,我试机时发现一长二短的报警,换了M条内存无效,换了CPU也一样,测试电源OK,于是想到客户说此机近一年没有用了,前几天还能用的,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所以我就清了一下BOSS。。。重新开机,一切正常了!然后多次试机都正常!算上修好了!

网友:
又一个借尸还魂

网友A:
这样也行  学习了

网友B:
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  那就是SB 虚了

网友B:
不过你的移魂大法  还是不错滴  顶起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赤裸裸的抄袭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04-1-1.html

网友:
不错,活学活用啊

网友D:
南桥问题怎么不整呢   不修好南桥可能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E:
这也行, 不会超载吗

网友F:
貌似在哪里看过呀,借尸还魂吗。

网友: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  学习了

寻找快捷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  那就是SB 虚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赤裸裸的抄袭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04-1-1.html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在哪里看过呀,借尸还魂吗。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行, 不会超载吗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应该是现在这篇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  学习了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应该是现在这篇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的移魂大法  还是不错滴  顶起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应该是现在这篇才对

网友: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应该是现在这篇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在哪里看过呀,借尸还魂吗。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应该是现在这篇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问题怎么不整呢   不修好南桥可能出现别的问题

sorry....我在记事本写的。我当时还在看借尸还魂。复制错了Sorry。应该是现在这篇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