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4js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是好的,

楼主(2014-03-27):
屏线好的,不加载任何引导屏幕提示缺引导,用u盘或硬盘屏只能闪的显示几下就不能显示,这是为什么,谁有pro4js的图纸

网友A:
查屏接口的对地阻值。判断屏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接口的对地阻值。判断屏的好坏!

屏肯定是好的

网友:
主板电路肯定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B:
找图纸吧,看看屏线接口部分。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吧,看看屏线接口部分。

哪里可以找到,我都找不到

网友C:
屏能闪几下,我怀疑你屏上面的LED灯排线断了,你仔细看看那个排线折叠的地方,我碰到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能闪几下,我怀疑你屏上面的LED灯排线断了,你仔细看看那个排线折叠的地方,我碰到过这种。

但是不上硬盘时可以正常显示英文,提示无引导,完全没思路

网友:
新发现:能够显示进pe,进pe2003闪一下蓝屏后灰屏,进win8pe欢迎界面出灰屏,好生奇怪

网友:
加硬盘欢迎界面闪一下就灰屏

网友D: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我也看看去是什么的

网友E:
看看显卡吧。再一个裸板试一下,不接其他外设。有时候有些外部设备坏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祝你好运。

网友F:
做安装版系统试试,不行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不加HDD试过没有?

网友G:
呵呵呵呵呵额鹅鹅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安装版系统试试,不行应该是显卡吧

显卡问题!

网友:
不是虚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呵呵额鹅鹅鹅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HDD试过没有?

就是没加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显卡吧。再一个裸板试一下,不接其他外设。有时候有些外部设备坏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祝你好运。

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