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IH61MA主板坑爹故障

楼主(2014-03-27):
联想IH61MA主板元故障是VTT1.2V没有。CPU电压也没出来。内存供电1.5V北桥供电1.2v.都出来了、手摸到CPU供电芯片NCP6153有点烫。关电。测量。周边没短路的情况。心想应该是芯片坏了。换了个新的上去。通电VTT1.2出来了。CPU供电还是没有。量了芯片周边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电压。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好几个呢,除了VTT,还有EN,还有好几个VDD,都要测的。

网友:
量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还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SVID信号查了没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