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3-27):
机型:宏基TM2420
故障:不开机
拆开机器没有发现进水腐蚀和明显烧坏的地方,插上电源有待机0.002,感觉这个电流是不正常的,量了下3、5V果然没有,这个主板待机芯片是TPS51120,

量22脚供电正常,直接量了下4脚的REF,2V正常,再量PG没有出来,说明这个芯片还有条件没满足或者是这个芯片坏了,再把前面没有量的测下吧,发现EN2电压只有0.4V,与EN1相连的为什么EN1有5V这里只有0.4V呢,去主板上随便找了下也没找到之间有什么元器件,算了就飞线吧,飞好后插电待机电流0.09,有明显的上升,量了下3、5V出来了,心想好了,开机,蛋疼,不触发,好吧高兴早了,量开关有跳变,也没心情仔细量了,下了BIOS刷无果,加焊EC  SB无果。又回来EC这里来吧,EC收到跳变信号,也发出了PMBTN,南桥未做出动作,又量南桥的条件正常,算了换吧,南桥换了之后好了。心里有点小开心,没事上某宝上一看,艹这个主板80块钱,又蛋疼了。
总结:这个主板因为51120条件不足没有出待机电压,南桥坏不触发。蛋疼的一次维修。。。

网友:
80块钱?好的坏的?

网友:
学习了!!进水的机器故障就是比较的特殊

网友:
这个是料板的价格吧!

网友A:
待机0.09待机有点高吧·  换南桥之后待机时多少呢·

网友B:
80元好板?楼主你想的吧。肯定是个板料价

网友:
上次維修HP 6515B cpu故障
结果搞坏了 北桥   后来发现主板 150

淘宝市万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元好板?楼主你想的吧。肯定是个板料价

你可以去某宝上看看啊,自己求证下不是更好么

网友:
  好板的价格   我问了下   某宝的卖家还说保3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09待机有点高吧·  换南桥之后待机时多少呢·

南桥换后待机0.04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了。你的意思是不如直接换板了。

网友:
忘记把图纸和BIOS发出来了,大家分享下 宏基2420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去某宝上看看啊,自己求证下不是更好么

呀,呵呵,你对的还真是那个价。太坑了

网友:
EN2没有应该是短线了

网友:
成本不到8十把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不能触发!南桥坏的多

网友:
成本没80  南桥是料板上的

网友:
呵呵~修好了就别蛋疼了,省了几十块成本呗

网友:
80元买回来也是料板,不过可以拆元件,,还是挺值得

网友:
是挺蛋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