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N68T-MLE V2

楼主(2014-03-27):
华硕主板M4N68T-MLE V2 开机跑D0 自动上电 是怎么回事
自动上电

网友:
自动上电 电池放电 上电后查各个供电正常了没有

网友:
看看IO芯片坏没

网友:
此板自动上电直接切断I/O76脚

网友:
强制关机看能关不,关了再开机,看能触发不,如果能说明开机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
重插内存,清洗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