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4326s adp_en被ec拉到地 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4-03-27):
如图 adp_en被ec拉到地 保护隔离不过 断开PR144测得adp_id为适配器电压 ADP_ID_ADC为3.3V  AC_AND_CHG为2V adp_en被ec拉到地 求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 不是双向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换过了 情况一样 插适配器的时候电源口白色等闪一下 取掉ec电源口白色灯正常

网友A:
你用的是HP专用头不? 断开PR144才有后面测的电压?正常没的吗?我看你问题还是出在adp_id这里细心查下对比下同样机子的adp_id是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HP专用头不? 断开PR144才有后面测的电压?正常没的吗?我看你问题还是出在adp_id这里细心查下对比 ...

用的HP投资 也用了它的适配器 断开PR144测得电源接口adp_id电压为适配器电压,查的帖子说这个本子就是这个电压 ,接上PR144测得ADP_ID_ADC为3.3V,换了EC电源口白色等一直在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