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E420换D95280 没焊接好的大短路

楼主(2014-03-27):
机器入手 D95280没有焊接好 3.3V电感对地0欧, 上管下关 换掉,电感还有30多欧
烧鸡 、南桥烫、 IO烫、 网卡、声卡 都是烫,换吧 此处省略几个字
全部换好 开机不显示,电流上到1.2A
后来换了一个CPU OK
450 大洋到手,感谢上家
cpu
同意楼主:
5.0
揮筆☆寫青春
同意楼主:

网友:
大牛了,基本全烧了,都 可以换板了

网友:
怎么没有说说95280是怎样的

网友:
换这么多才450元啊

网友:
我估计上家是换95280的时候没有拔电。。。。所以才会烧这么多,。。。我曾经就干过这样的事,烧的东西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网友:
我有一次修宏基的,没断电。换声卡 ,换完了准备开机。一看电都没关,当时心凉透了。尝试开机看一下吧,结果都正常,声音也修复了,运气好。啊,一定要记得断电。。

网友:
要是烧坏小的贴片三极管了怎么办?

网友:
换这么多,等于换板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都换完了,这维修还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