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导,如何拖锡才能让锡点平滑,圆润。

楼主(2014-03-27):
如题,小子刚接触维修,在练习焊工时候发现有的锡脚有的起刺,不圆滑。除了使用松膏焊膏外,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么。谢谢了。

网友A:
针脚没对准吧,对准就好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脚没对准吧,对准就好拖,

不排除这个可能。

网友B:
你先把烙铁练好  在去练好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烙铁练好  在去练好风枪

感觉风枪挺容易上手的,就是要注意风速和温度就OK了。

网友B:
呵呵  这个东西我那时候练了好久  后面找到方法  就学会了

网友C:
以前只是觉得能焊上去就好了,没有这么多要求,看来还是要追求更高些才好。
楼上的我还没有风抢呢,讯维出了个300元的工程机,很想试试,大家说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个东西我那时候练了好久  后面找到方法  就学会了

额,请问能分享一下你的方法么,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只是觉得能焊上去就好了,没有这么多要求,看来还是要追求更高些才好。
楼上的我还没有风抢呢,讯维出 ...

个人想法是先把烙铁的焊工练好再练风枪。

网友B:
先把风枪打到380-400度   对芯片一直吹要围着它转着吹,吹着它有融化的样子 ,在慢慢的用镊子挑起来  然后用助焊膏涂在溪上面  在用烙铁拖戏  把芯片放在主板上然后把每个脚对好 用镊子摁着在用风枪吹个3圈就可以了

网友D:
在拖锡的时候用吸锡线辅助下,更快更方便的

网友:
用好点的锡再加上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风枪打到380-400度   对芯片一直吹要围着它转着吹,吹着它有融化的样子 ,在慢慢的用镊子挑起来  然后 ...

风速是不是一般都开2-3档? 还有用风枪把芯片装上后要不要加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拖锡的时候用吸锡线辅助下,更快更方便的

方法不错,可是党说不能铺张浪费,人家手工拖锡都是几秒钟的事情,我们还是勤加练习吧。

网友:
用好的工具和焊膏

网友E:
我一直在学习当中,现在只会下下电容之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学习当中,现在只会下下电容之内的

一起努力吧。

网友:
风枪的风可以打到3-4  这个是看你喜欢那个风  喜欢快一点就风可以大一点  你想慢一点可以把风打小一点

网友:
我也是新人,会不会有高手出现呢

网友:
我刚开始学维修的时候,风枪烙铁都不会用。师傅只叫我拿料板去练,练了半个月差不多就能焊的好了。我觉得熟能生巧吧。

网友:
抹点助焊膏 烙铁温度要够 拉刺 不圆滑 一般都是 烧久了 把助焊剂给烧干了

网友:
慢慢连吧 会拖好的

网友:
练好烙铁真的很重要,我觉得我师父的功力就大的很。加油喽

网友F:
看看怎么拖焊

网友G:
熟能生巧 多练习呗 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看了下老外的拖焊,觉得他们的焊膏真心不错

网友:
多练习 熟能生巧

网友:
表示没用过,不过看大婶们的回复,学到不少啊

网友:
加助焊膏 就一切ok 还有就是不要搞多了焊锡

网友:
搞个合适的烙铁头,注意清洁,温度适中,刚学可以抹点焊油或松香水,周边注意防护。
建议找料板练习下。

网友(2014-04-30):
没有好办法了,烙铁开到800度,然后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