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27):
LED显示屏注意事项
开关顺序:
开屏时:先开机,后开屏。
1关屏时:先关屏,后关机
(先关计算机不关显示屏,会造成屏体出现高亮点,led烧毁灯管,后果严重。)
2开关屏时间隔时间要大于 5分钟
3计算机进入工程控制软件后,方可开屏通电
4避免在全白屏幕状态下开屏,因为此时系统的冲击电流最大
5避免在失控状态下开屏,因为此时系统的冲击电流最大:A计算机没有进入控制软件等程序;B 计算机未通电;C 控制部分电源未打开。6环境温度过高或散热条件不好时,led照明应注意不要长时间开屏
7电子显示屏体一部分出现一行非常亮时,应注意及时关屏,在此状态下不宜长时间开屏
8经常出现显示屏的电源开关跳闸,应及时检查屏体或更换电源开关
9定期检查挂接处的牢固情况:如有松动现象,注意及时调整,,重新加固或更新吊件。
10根据大屏幕显示屏屏体、控制部分所处环境情况,避免虫咬,必要时应放置防鼠药。

网友:
注意事项说的很好  经验

网友:
俺修几个屏就是换灯管,其他的就不会了。。。学习中。

网友:
你的操作还真规范像说明书。刚学电脑时老师都会这样教你开关机.呵呵。久了都不那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