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本的键盘怎么换???

楼主(2014-03-27):
如上图所示,客户机子进水,主板已经更换,但是键盘有好多键不能用,必须更换,拆到后面才发现原来这种键盘不上螺丝的。

上边用的好像是一次性的热融胶点在那些黑色的点上固定住的,点有五六十个那么多,一个个撬起来,然后再一个个再用胶点上去吗?
那个胶是不是有什么工具来点的?

网友A:
是的  是一个一个的点 ·  你可以用刀割掉 · 也可以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是一个一个的点 ·  你可以用刀割掉 · 也可以用风枪吹一下·

装上去的时候,用什么来固定它?热融胶吗?

网友:
装上去· 你用罗铁烫一下黑点·  就固定了

网友:
拆的时候直接拔下来  上键盘的时候用烙铁点一下

网友A:
请教下·  我收藏的帖子在用户里怎么看到啊·  怎么找不到呢· 只能找到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我收藏的帖子在用户里怎么看到啊·  怎么找不到呢· 只能找到分享的

呵呵,我也不懂

网友:
感谢以上朋友,我可以大胆去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暴力拔起来然后新键盘对好然后用烙铁一个个顶上去就OK了

是的,我已经强暴她了,等明天键盘回来就插上去

网友C:
超级本的键盘贵不,换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级本的键盘贵不,换一个

键盘不贵,人工贵,换个键盘很费劲。人家已经去华硕售后检测过了,上面写着要收387,主板收2785,我给她换主板跟键盘收1500,刚开始以为主板可以折腾几下就能开机,测来测去找不到头绪,因为没图纸或者点位,无从下手。所以干脆淘宝上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不贵,人工贵,换个键盘很费劲。人家已经去华硕售后检测过了,上面写着要收387,主板收2785,我给她 ...

看来她应该是买了没多久的,不然到售后换就等于买了个新的价格了

网友:
是要一个一个点回去的 用生胶 上次搞了一台也是超极本三星的   就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这个手工好一样的换

网友:
拆的时候还算简单。就装的时候比较麻烦点。。点呀固定好,不然有点按键会踏下去,影响外观

网友:
就是麻烦点比其他的,其实细心点都一样的,没什么的

网友:
这是键盘和 C壳一起的, 一般是一起换的, 你要是自己要换的吗, 就拿个手术刀,一个一个的切开,换好 再用烙铁焊上

网友:
就是很费时间呀 哈哈

网友:
用刀每个点取下,再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