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83开机到1.2左右瞬间掉电到待机

楼主(2014-03-27):
插上电源适配器 按开机键电流很快到1.2左右然后掉电。有复位  打内存没过完的感觉 现刷过BIOS    求解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掉电以后还可以触发吗

网友:
没修过这现象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了

网友:
没图纸  但测到CPU集显供电没出来  所以直接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 OK

网友:
通病,换95831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