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1上显卡后诊断卡显9888,屏幕不亮

楼主(2014-03-27):
一V星P31主板,不上显卡只上CPU内存能正常走到2e2c显卡自检这里,但是上了显卡开机诊断卡就显示9888并一直停在那里。换了多块显卡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问题?应该测主板的什么地方?

网友A:
挡显卡,检测不过。

网友B:
换个诊断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挡显卡,检测不过。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诊断卡试试

诊断卡就这一个,没问题啊。

网友C: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就刷一下BIOS试试看,不行车PCI-E的供电复位时钟\1

网友D:
你这个是档PCIE设备,查PCIE插槽时钟A13 A14、复位A11、数据线,再刷BIOS最后加焊北桥。

网友:
楼上,INTEL的北桥是那么容易坏的么,建议清洁PCIE槽先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就刷一下BIOS试试看,不行车PCI-E的供电复位时钟\1

刷了BIOS没用,A11 A13 A14电压无异常。刚刚突然能点亮了,进了系统,但是5分钟后黑屏,再开又是9898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档PCIE设备,查PCIE插槽时钟A13 A14、复位A11、数据线,再刷BIOS最后加焊北桥。

刷了BIOS没用,A11 A13 A14电压无异常。刚刚突然能点亮了,进了系统,但是5分钟后黑屏,再开又是9898过不去。

网友:
当点不亮修。。。。

网友:
那北桥问题多

网友:
建议清洁PCIE槽,BIOS。北桥,耦合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刷了BIOS没用,A11 A13 A14电压无异常。刚刚突然能点亮了,进了系统,但是5分钟后黑屏,再开又是9898过不 ...

北桥,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估计是前段时间换散热器的时候太猛了。。,装CPU风扇那几个卡孔的时候怎么保护主板啊?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北桥试一下